ASUS UX32V 通病

楼主(2017-01-09):
ASUS UX32V,板号UX32VD,通病是板载SSD容易坏,显示是开机logo过后很卡,很长时间都进不了系统,去掉板载SSD就好了
主板板号照片

去SSD之前

去SSD之后

网友A:
楼主你是说在键盘接口那  一块黑色的东西吗?看样子还在保内吧?

网友B:
现在都出到板载SSD啦?    还没修道过呢。谢谢了。以后遇到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不用一脸懵B了。

网友:
ssd是什么

网友:
固态硬盘.........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问题

网友C:
楼主用什么拍的 高清无码图片啊,话说楼主怎么不把BIOS备份下来呢,不符合规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说在键盘接口那  一块黑色的东西吗?看样子还在保内吧?

南桥旁边那块黑色的 SSD,容量一般都很小   8-16-24G

网友:
第一次见识了这种SSD,楼主技术好

网友:
这种SSD不会是32G的吧

网友:
分享的精神值得赞扬

网友:
我,倒, 固态硬盘也集成了,以前是 CPU集成 ,内存条集成。。 现在 硬盘也焊到主板上面了。。老火哦

网友:
板载硬盘故障     下次可以优先排查 加分

网友:
板载SSD都修到了?

网友:
加焊试试看能不能解决 拆掉就少了东西了

网友:
现在修电脑就是三板斧,砍完换主板,以后修电脑简单了,都bga封装了,直接换主板!可惜我拆装技能还不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什么拍的 高清无码图片啊,话说楼主怎么不把BIOS备份下来呢,不符合规矩啊

BIOS不用备份,论坛已经有了,而且官网也有下载,只是需要合成下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过别的机器上SSD坏的

网友:
哎呀 全是集成的

网友:
先留着 万一以后遇到也好秒杀一下

网友:
那就是硬盘坏了啊

网友:
三星的机器上面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还没遇到这个机器,加分了,以后遇到了,借鉴方法

网友:
这个不用去掉SSD,直接把时钟的两条线隔断或者去掉时钟IC即可

网友:
万一不是硬盘的问题就麻烦

网友:
点位BIOS发出来兄弟

网友:
集成固态硬盘和集成内存不是好事对于维修来说。以前有通用的内存和硬盘可以更换。这下好了。芯片那么多型号,哪有那么巧合的,通用性降低了,意味着维修会越来越麻烦的。

网友:
不错,我还没遇到过这个机器。

网友:
暂时还没有碰到。。

网友:
最喜欢通病了,这个学习了

网友:
这种板载的SDD容量很小,是用来当缓存的吧,提高系统的速度

网友:
板载硬盘是用来装系统的吗,有点小吧

网友:
现在的主板全集成了 越来越不好整了

网友:
板载SSD都容易坏,板载SSD有机子应该还有保

网友:
是的好多机器自带ssd,会导致进系统ka,还有就是进不去系统

网友:
我只想知道这板载SSD不换了吗?

网友:
又长知识了,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遇到可就多了一份经验

网友:
直接摘了就好了吗,不用改别的地方?

网友:
这机器另外还有stat接口的把

网友:
哦 碰到 就可以秒了

网友:
去掉正常使用吗?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看看

网友:
都修到SSD板载的了

网友:
精神可嘉,分享让很多人,少走冤枉路啊 !!!

网友:
这个厉害呢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  先收藏了

网友:
问题简单,加分不少诶,加油,加油

网友:
表示还没有遇到过,要注意了。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三星的也是这样

网友:
不错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板载CPU   板载内存,以后修机可要多多联系BGA焊接技术,楼主是用BGA取下来的吧。曲线温度多少能分享下吗?

网友:
应该是SSD花了了

网友:
经验贴,以后多个思路,加分

网友:
哪个SSD其实也没有什么用的,  发现问题 还分享出来,。谢谢、

网友:
如果板载的ssd很小的话   只能装个最小系统  还有意义吗   xp得3个G   win7以上都得十几个G

网友:
这个SSD边上有个供电的节点,断开供电就OK,我都是这样搞的,弄过几台~

网友:
还没有修过板载SSD,那么去掉后是用外接的么?还是本来就是双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出到板载SSD啦?    还没修道过呢。谢谢了。以后遇到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不用一脸懵B了。

华硕的都是奇葩,别着急。现在我们这认华硕的不少,说了也不信你的该买还买。以后有的修

网友:
板载ssd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以后都集成啦,没的修啦

网友:
不用改电路吗 直接拆了好用 ?我碰到过不启动要改电路的

网友:
发热量估计也很大

网友:
换了一样用。。

网友:
个人觉得直接凭通病就去掉SSD有点太冒险了,毕竟也没实际测出来只是单凭经验而以。  何况拆掉后装回去困难,不如屏蔽掉,如果错杀还有挽救的余地。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2017-09-05):
那么小的固态硬盘有卵用啊!拆掉了SSD,不影响硬盘装系统之类的吧?

网友:
现在都出到板载SSD啦?    还没修道过呢。

网友:
我的0.9A不跳变,刷了BIOS一样,不知是不是SSD坏了,评论说可断时钟或接点线,有具体的图吗,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