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宣h81m接硬盘反复掉电求解

楼主(2017-01-09):
刚到手的铭宣h81m接硬盘反复掉电求解  不接硬盘不掉,,,藕合对地450左右      求大神救命

网友:
高手出来救命啊,,明天要出货的,,,

网友:
不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A:
不接硬盘还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硬盘还掉不

不掉正常显示

网友:
咋办啊大神,,有招吗

网友:
不会PCH 坏了吧

网友:
不会吧,别吓我啊,,,PCH要是坏了玩个球啊,只能一脚踢进垃圾筒了

网友:
换个硬盘

网友B:
所有供电查了没有,特别是SA PLL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所有供电查了没有,特别是SA PLL供电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这是8系列,不是6 7系列的

网友C:
一句话,先软后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这是8系列,不是6 7系列的

刚刚搞个好映泰H81  和技佳B85   这个插硬盘掉电的操蛋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句话,先软后硬。

咯,,,意思是先刷B再说

网友:
硬盘我自已的,,好的

网友:
硬秀我自已的,,我在其它修的板子上试过,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有供电查了没有,特别是SA PLL供电

咯,,是能显掉电,,,,6系列缺SA掉电   PLL不正常一般都是不跑码

网友B:
各大供电正常吗,硬盘SATA接口有没有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大供电正常吗,硬盘SATA接口有没有5v供电

sata_txp  跑SATA_rxn   这俩个脚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各大供电正常吗,硬盘SATA接口有没有5v供电

各大供电我倒没有去量,,,因为能显了,,就不考虑大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咯,,是能显掉电,,,,6系列缺SA掉电   PLL不正常一般都是不跑码

不一定,有些小供电偏大能显,但是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故障。我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大供电正常吗,硬盘SATA接口有没有5v供电

藕合电容干得只留一组了,,还是掉,操蛋得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各大供电我倒没有去量,,,因为能显了,,就不考虑大供电的问题了

看IO脚有没有腐蚀的,加焊一下IO试试

网友E:
接硬盘掉,不接硬盘不掉电,这个没图纸还没有点位,不好玩喽,先刷BIOS吧。真要想修,那就拆桥跑线,找个技嘉的或者V星的板子,重点查SATA模块的控制器这一块,记者脚位,然后用华硕的点位图,找到位置,然后拆桥,找到对应的脚位,跑线,把桥装上,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刚刚搞个好映泰H81  和技佳B85   这个插硬盘掉电的操蛋得很

  二极管档  打一下TX 和 RX     阻止正常   换一下 36.768 晶振  顺便 这几个电容都换一下 ,不行换桥 不行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档  打一下TX 和 RX     阻止正常   换一下 36.768 晶振  顺便 这几个电容都换一下 ,不行换桥  ...

牛比的大神,,,我试试看,,还有个华硕G41挡C3   有时还能显,,搞死人了,,每次看到华硕G41就想吐,华硕g41太难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硬盘掉,不接硬盘不掉电,这个没图纸还没有点位,不好玩喽,先刷BIOS吧。真要想修,那就拆桥跑线,找个技 ...

今天被这个和两个华硕g41的搞死了,,华硕G41不按套路出牌,,到处都是822坏,我没那个耐心822全换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IO脚有没有腐蚀的,加焊一下IO试试

客户拿过来时能显示,,不敢乱搞,万一不显了,不好交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有些小供电偏大能显,但是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故障。我碰到过

我找找看看

网友F:
硬盘供电查一下,电压带不起负载,接外设就会掉

网友G:
别管现在的硬盘是不是好的,先换一个试试再说

网友:
桥考虑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管现在的硬盘是不是好的,先换一个试试再说

同意先换一下看看

网友:
握艹一言不合就要干桥啊

网友D:
嗯,最好连板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管现在的硬盘是不是好的,先换一个试试再说

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硬盘供电查一下,电压带不起负载,接外设就会掉

笔记本查供电,台式板基本可以排除

网友:
刷个BIOS再说。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PCH坏的,,机率大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PCH坏的,,机率大不

有一定的可能性,那就是内置SATA控制器已经损坏。这你需要把32.768和25M晶振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一定的可能性,那就是内置SATA控制器已经损坏。这你需要把32.768和25M晶振换了再说。

我觉得除了打下对地,,好像没啥招了,,换晶震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一定的可能性,那就是内置SATA控制器已经损坏。这你需要把32.768和25M晶振换了再说。

换了晶震不行,,,我刷下B看下,,不行就一脚踢进垃圾筒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嗯,最好连板一起换

解决没有,说真的有些时候会有这种鬼情况解释不清楚的

网友J:
你电源换个大的试下了。不要买这么便宜的板子。华硕不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解决没有,说真的有些时候会有这种鬼情况解释不清楚的

只能刷下BIOS了,没招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电源换个大的试下了。不要买这么便宜的板子。华硕不好吗?

华硕很贵呢,,,,,超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刷下BIOS了,没招

只能试试看了

网友:
竟然找不到B,,这下坑人了

网友K:
硬盘接口处的4个耦合电容,一端应为无穷大,一端大概在30~60K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K:
硬盘接口处的4个耦合电容,一端应为无穷大,一端大概在30~60K左右

我测了有350多欧

网友L:
把硬盘单独用一个电源供电,是一下看。

网友B:
LZ修好了没有,我很好奇

网友M:
该查的都查了的话就是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把硬盘单独用一个电源供电,是一下看。

感觉和电源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修好了没有,我很好奇

一脚踢进垃圾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该查的都查了的话就是桥了

一脚踢进垃圾筒了,反正到桥的一律踢进垃圾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