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开机有背光液晶无显示,求助

楼主(2017-01-09):
刚刚接到客户机器说不开机,接上电流表发现跑马都正常,点亮后能听到苹果开机的声音,但是不显示,有背光。小弟现在无维修思绪,求助啊!

接上电流表会掉电3次才会点亮。

网友:
不装电池是会掉电3次  换上半部分试下

网友:
苹果上电就会有背光,不论显示不显示,背景声都存在,硬盘引导出错一会卡在白屏的地方,开机时按住alt键,看有没有启动菜单,没有的话再按照没有显示维修,查评屏供电,打波形看有没有读屏,

网友:
跑马都正常, 能跑马吗?

网友:
你这应该是暗屏 测下屏供电吧

网友:
有很多原因都是引起的吧?

网友A:
感谢各位,刷工厂BIOS后已解决

网友:
升压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刷工厂BIOS后已解决

额 BIOS呢?传份?!478568114@qq.com

网友(2017-02-13):
引用 网友A:
感谢各位,刷工厂BIOS后已解决

楼主。能传一份bios给我吗?我也是这个现象qq:110810730@qq.com

网友:
我也需要BIOS,上传下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手里有个1502  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   有背光灰屏

网友:
做个记号,修苹果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