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7-01-09):
  华硕K43SV不开机,拿过了的时候无线性3V ,更换5V转3。3V五角芯片,线性3V出来了,但是BIOS第8脚没电压,也没有3 5V待机电压,换过芯片,刷个BIOS还是一样的,而且8206的EN1和EN2都有3.3的开启,不知道有哪位大哥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急啊,有没有大师啊

网友A:
io旁边好像有个管容易坏

网友B:
待机3.5V后级是否有短路?示波器看看是是否已经瞬间出来了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3.5V后级是否有短路?示波器看看是是否已经瞬间出来了待机。

3V 5V对地值正常,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旁边好像有个管容易坏

大师能不能指出来

网友:
晕死,你是迅维实地,你不会找老师啊

网友:
波波 抓下是不是出来后又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