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LA6751内存供电短路

楼主(2017-01-09):
把可疑的电容,场管,驱动IC全拆了还是短路。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烧鸡大法搞起来

网友:
直接烧鸡大发。。。。。。。。

网友:
这也搞不定,烧啊

网友:
那就烧鸡吧 一烧就出来

网友:
烧机试试,

网友:
那就燒囖

网友:
烧鸡会不会,直接烧,烧坏那里修哪里

网友:
烧鸡大法用起。

网友:
把内存取下直接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