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2003系统装好之后,更换ACHI模式蓝屏的解决

楼主(2017-01-09):
       WIN2003系统对ACHI的支持不是太好,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客户等需要使用,譬如一些财务软件、定制开发的专用软件等,一旦对硬件进行升级,譬如更换了新的服务器主板,首先要在BIOS 中,将 SATA 模式修改为IDE,否则会出现启动蓝屏的问题。
       修改为IDE系统之后,一般都可以正常进入系统了,接着安装各种主板驱动,装好之后,如果想要使用SATA 硬盘的ACHI模式,那么就需要安装 ICHX 版本的ACHI驱动。安装好之后,进入BIOS,修改SATA 模式为 ACHI,然后重启,进入桌面,发现新硬件,安装驱动之后,发现硬盘性能基本都会有一些提升。

      Intel官方没有提供ICH9芯片组的AHCI驱动,也不允许主板厂商对ICH9开启AHCI(其实是ICH9支持AHCI,即NCQ功能,只是官方没有提供驱动而已),所以不带R的ICH9在BIOS中是没有AHCI的选项的。但是有的主板厂商自己开发的BIOS中加入了AHCI,如果在BIOS中开启了AHCI,那么安装时必须按F6加载AHCI的驱动,否则安装会蓝屏。如果不开AHCI,安装是没问题的,但是没NCQ功能。
      提供几个ICH版本的ACHI 驱动,常用的老服务器的主板 ICH8 9 10 的吧 。

网友:
还有用这个系统的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