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少v输入的变压器,??

楼主(2017-01-09):
变压器烧了,这个多少v输出

网友A:
感觉像自耦变压器

网友B:
楼主好歹说一下何设备上的?.........

网友C:
这个看不出来,只有厂家通过自己命名可以知道参数

网友D:
什么机器上的?看相关电路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
厂家知道,不知道厂家命名规则

网友:
什么机器上的,有相关电路图?

网友:
这个看不出来,周边量一下看看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自耦变压器

什么是 自耦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歹说一下何设备上的?.........

这个一般是什么设备上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不出来,只有厂家通过自己命名可以知道参数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机器上的?看相关电路可以判断出来。

看来楼主得上传设备全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什么是 自耦变压器

我画的自偶变压器示意图,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我i记得大概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画的自偶变压器示意图,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我i记得大概是这个样子

哦 多谢指点 学习了

网友:
要查看相关的线路才能知道电压的。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西上用的啊,看看它的负载,应该会知道的。

网友:
查看整流后的滤波电容耐压。就知道是多少V  一般滤波电容耐压是翻倍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