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Z580 开机显示 风扇狂转一分钟左右关机

楼主(2017-01-09):
(无正文)

网友A:
不会是报什么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报什么错吧

关机 不是报错
正要进系统的时候就关机了 用手摸散热片也不烫呀 不可能是铜管坏了吧!

网友:
铜管坏了会不导热,只有显卡和u旁边热

网友:
真没招了 耐心等待大家的回复。

网友B:
会不会显卡问题呢

网友:
铜管发热严重?把温控摘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显卡问题呢

显卡是有点问题的 有时不显的 我就试着加焊了一下显卡亮机了 可还是老毛病 关机

网友:
谢谢大家观照 去温控保护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