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inkpad E450装不上系统 进PE反复重启求助啊!大仙们给个建议!

楼主(2017-01-09):
接到一台型号:TINGKAPD E450独显  版号:AIVE1 NM-A211  REV:1.0  碰到这个问题一般都会想到是BIOS问题  ,没那就开始刷机路开始吧,刷了两个还是不行,没办法学习BIOS合成吧!研究了半天也没弄好,淘宝买了一个原厂BIOS ,刷完还是不行无语啊!大家给分析一下!

E4 50BIOS.rar

网友:
不会是键盘坏吧?

网友:
把独显禁掉试试

网友:
刷了那么多BIOS久不要在怀疑BIOS问题了

网友:
进pe掉电重启看cpu供电稳定吗

网友:
同意楼上 刷了这么多bios就不要考虑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