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不显

楼主(2017-01-09):
来时候八声报警外接花屏加焊显卡 只会电流变0.9-1.4-1.5-.14  重置了也一样是不是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是桥坏了吗,很多机有这个八声报警的故障

网友:
今天刚修到一个,,显卡,,我是加焊搞定,,按你说的,,应该是显卡挂了,,你都能重置了,,不差换一个啊

网友:
北桥坏了也会导致哟

网友:
我重置完直接不报警外接也不显示了...

网友:
北桥坏了也是会这样的电流,看电流好像都没有跑过内存。

网友:
刚开始花屏  换显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桥应该是好的,在线测下显卡上电容阻值

网友:
这机器印象中卡不是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