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9204 p型场管 g24v s24v d0v d接的主板上风扇正

楼主(2017-01-09):
各位师傅  求助fr9204 p型场管  g24v   s24v  d0v  d接的主板上风扇正  现在风扇不转  我可以直接把g接地  强行导通吗?

网友A:
什么板子 风扇要接2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子 风扇要接24v

利盟c920.....

网友B:
是主板?那还来了的24V呢?

网友C:
风扇好像都是5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主板?那还来了的24V呢?

是24v  请问下我短接ds  或者g接地  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好像都是5v吧

是24v  请问下我短接ds  或者g接地  可以吗  他这个特殊5 v测转数

网友:
不会吧,你这主板上24V的电压哪来的?主板上最高才12V呀,难道主板上用了升压电路?

网友:
没见过主板有24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