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定电流刷机报错40

楼主(2017-01-09):
小6是打架摔坏的,板子上部变形,然后本来能开机,但是触摸不灵,后来触摸就加焊了一下
结果就不开机了,有背光但是没有图案显示,开机电流到610ma就不动了,能联机,刷机的时候会有苹果logo和进度条出现,但是刷机报错40
查硬盘供电都正常,把硬盘拿下来打了下对地阻值都正常,硬盘上测试架也能读出序列号,重植硬盘故障依旧~~
请各位大神看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看下进度条位置加以分析吧

网友:
板子摔变形了  很有可能是板层断线了

网友:
硬盘坏啦。换吧

网友:
cpu和硬盘通信断线!拆下硬盘好好打一遍阻值

网友:
硬盘上六个关键电阻查查掉件木有

网友:
摔变形了  不好修了

网友:
最怕板层断线

网友:
报40主要是硬盘电路查查

网友:
报错40是没有识别到硬盘,加焊下硬盘试一下,多半是板层断线了

网友:
硬盘各信号先打值

网友(2017-02-09):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有一台同样毛病的小6

网友:
拆掉硬盘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