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60系统中掉电,帮忙看看CPU波

楼主(2017-01-09):
DELL5560机子  系统中,使用一二十分钟左右掉电,帮忙看看CPU波 是什么情况,这机有没有掉电通病?

电容上面测的,进系统什么什么都不做0.68V,不定时掉,估计10几20分钟掉电。
500US抓波,就看到波在往上窜,不规律,MS秒来抓,就上面这样看出比较规律
~~~~~~~~~~~~~~~~~~~~~~~~~~~~~~~~~~~~~~~~~~~~~~~~~~~~~~~~~~

电容上面测的,运行程序电压1V 电压经常会整条上下跳。像是1V跳到0.7V,估计10几20分钟掉电。
~~~~~~~~~~~~~~~~~~~~~~~~~~~~~~~~~~~~~~~~~~~~~~~~~~~~~~~~~
上管G级和电感前端的波,有时密。有时疏,忘记拍图了。
一阵密。一阵疏

温度不高……

补充内容 (2017-1-14 17:02):
刷了个BIOS。用了两天了,没出过问题。CPU供电没去纠结了

网友A:
不会用示波器,也想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用示波器,也想学学

接地,点要测的地方。按AUTO,就可以了,
有些要手动选下时间,
或是电压

双踪的话。先一个为单次,上升或下降,再把基线调低,就可以测了,
我目前 就会这些

网友B:
那就干CPU供电吧

网友:
跟自己的感觉走

网友:
只能尝试换掉CPU滤波电容 但是不一定是CPU供电引起

网友:
个人觉得那个下窜的值不会影响CPU工作

网友:
跟这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干CPU供电吧

也说不好 他走错方向也可能 有些CPU供电有小幅度杂波一样运行

网友:
先换u,不行就cpu供电及滤波把

网友:
不行先加个电容试下

网友:
把电容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不定时掉电不太好搞啊,CPU供电的波形本来就不是很平滑的

网友:
估计你这问题在CPU电压管理芯片上,另外测测其它电压是不是有问题,在掉电前有没有变化。换个思路看看。

网友:
加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
这个机器3  5V 滤波电容漏电,会掉电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个思路 不要死啃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