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白苹果重启。电流一直跳变

楼主(2017-01-09):
小6尾插底部进过水,然后吹吹干了用了两天,结果突然白苹果了~~
主板拆下来以后单板开机,电流从100多200多ma一直跳到700多ma,然后就是一直200ma-700ma跳变
接尾插连电脑也不联机,测量了11路供电都正常~~
把U1700拿了,还是一样,装上新的U1700,情况依旧。。。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无从下手~~~
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的》?

网友:
先把手机强制到DFU模式看看

网友:
进水到尾插附近的芯片也检查一下

网友:
还是检查进水部位的元件  是最靠谱的

网友:
用显微镜观察进水部分 有没有明显的 发霉 腐蚀的迹象

网友:
拆开看哪里进水腐蚀啦。

网友:
可以刷个机试试

网友:
看看usb管理芯片条件,不联机估计还是它的问题

网友:
刷个机试试

网友:
板上Usb芯片及进水处元件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