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刷BIOS和EC问题

楼主(2017-01-10):
联想昭和E680笔记本,BIOS和EC不配套,导致有背光无显示,还蓝屏无法装系统(外接显示器),请问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你既然都说了BIOS和EC不配套导致的,那就刷配套的BIOS呗

网友:
同樓上,BIOS不好用就刷唄,3個不行刷5個

网友B:
還有你確定顯卡沒問題嗎

网友C:
不配套亮机的机会都不给你,,你还装系统蓝屏呢!重点检查显卡和显存

网友:
同意楼上 重点检查显卡 显存

网友D:
联想的机器我见过不匹配的

网友E:
你是如何判断EC BIOS 和桥 BIOS不配套的呢?

网友F:
那楼主你可以找个工厂版的BIOS刷上去看,行不行,

网友G:
再换一个配套的EC吧

网友:
换BIOS多加测试

网友:
没遇到学习了

网友H:
屏供电 显卡 显存       查查这几个地方

网友I:
都找到问题了 还说啥  刷牙!!!

网友:
果断是精华,厉害大神。

网友:
果断是精华,厉害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都说了BIOS和EC不配套导致的,那就刷配套的BIOS呗

找到2种,一种后缀是whp的,一种后缀是rom的,前一种版本号比较高刷了没反应,后一种不知道怎么刷,不能进Windows,只能在纯DOS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還有你確定顯卡沒問題嗎

不是很确定,但想先从简单的弄。开机背光亮,屏幕有反应,但不显示,外界显示器有些竖线,U盘启动进不去pe,大概显示显卡驱动有问题,装好的硬盘系统蓝屏,显示系统硬件有问题,0x000000D4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配套亮机的机会都不给你,,你还装系统蓝屏呢!重点检查显卡和显存

屏是好的,有背光,就是啥都不显示,外接显示器只是有竖线,能看懂内容。这里高手多,烦请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的机器我见过不匹配的

是什么现象?我也是摸索了几天才发现应该是BIOS和ec不匹配,当然不敢完全排除显卡,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如何判断EC BIOS 和桥 BIOS不配套的呢?

说来话长,刚开始不显示,但有背光,外接显示器能进系统,显卡不正常,只能640x480,8位显示,装驱动无果,后来查阅说刷BIOS,越刷越坏,现在只能外接显示器进纯D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楼主你可以找个工厂版的BIOS刷上去看,行不行,

找到一种后缀名ROM的,但不知怎么在纯DOS下刷,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再换一个配套的EC吧

请问,EC怎么刷?听说要编程器写芯片,是真的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屏供电 显卡 显存       查查这几个地方

想先看看从BIOS入手,实在不行就算了,说实话打开机子也不会修,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都找到问题了 还说啥  刷牙!!!

whp的刷了没反应,ROM的不会刷,现在只能在纯DOS下弄。

网友:
还出现一种现象,屏幕显示按F2进BIOS,结果按了没反应,怎么弄都进不去BIOS,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K:
下载同一机器上备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下载同一机器上备份的

这种本子比较老了,难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强制开启。/。。。。。。。。。。。。。

能详细说说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想先看看从BIOS入手,实在不行就算了,说实话打开机子也不会修,见笑了。

继续找BIOS刷写

实在不好修 找个专业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