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820-3332-A BIOS,已添加ME,解决机子卡问题

楼主(2017-01-10):
A1398 820-3332-A BIOS,已添加ME,解决机子卡问题

820-3332-a OEM.rar

网友:
学习  这种修的少

网友:
谢谢正好要找

网友(2017-02-27):
有人试过?是不是好的

网友(2017-04-18):
下载试试,显卡供电烧,换了能听到开机声,显卡供电不出,刷了一个不跑U但能出电压

网友(2017-07-15):
开机不显示,看电流亮机了。但不显示,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7-08-28):
听到呼一声,但是没显示。换了显卡也是一样。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都有没人说刷了能不能好,我的不过内存刷了不过内存

网友(2017-10-01):
此BIOS已经验证过,刚刷完,开机OK

网友:
兄弟,你的BIOS刷完后安装系统怎么要PIN码

网友:
我修一台A1418换屏的,换屏后进系统运行程序很慢很慢 ,网上一个BIOS 50元 刷后不显示 都不敢刷了 一个50坑爹啊

网友(2017-12-28):
时而触发时而不触发,下来刷刷看看情况

网友(2018-07-09):
楼主 你这个固件锁密码是多少啊?

网友(2018-11-07):
确定可以用谢谢!我的A1398 12年的不能按快捷键切换系统什么问题?刷之前也是刷了现在只能进苹果系统

网友(2018-12-13):
大家都别下了 这个用不了  苹果里面有锁

网友(2019-12-06):
同上 文件大小不一样

网友(2020-04-04):
这个BIOS有问题,进苹果 不正常还带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