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S 没灯光不显示维修案例

楼主(2017-01-10):
iPhone 5S 没灯光不显示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 5S

  故障现象:没灯光,不显示

  维修过程:

  接客户一台iPhone 5S,故障为无显示。接手后,插可调电源测试,看电表是开机的,但是没灯光没显示。

iPhone 5S 没灯光不显示维修 图1

  拆机,拆出主板。

iPhone 5S 没灯光不显示维修 图2

iPhone 5S 没灯光不显示维修 图3

  先检测显示屏接连座阻值,确定都没有断线!然后把显示屏装上夹电开机,直接检测FL24电感电压,这个电感正常是有10V以上的电压,直通灯光IC,现在只有正极电压4V左右,因此可以直接判断U23灯光IC没升压电流。

iPhone 5S 没灯光不显示维修 图4

iPhone 5S 没灯光不显示维修 图5

iPhone 5S 没灯光不显示维修 图6

iPhone 5S 没灯光不显示维修 图7

  因为灯光电压脚是直通IC的,所以把灯光IC直接拆下来,发现左上角掉了一个点,这个点是10多伏以上的,掉了就等于断线了。

iPhone 5S 没灯光不显示维修 图8

  接下来只要把这个焊点飞好线就能解决了。

iPhone 5S 没灯光不显示维修 图9

iPhone 5S 没灯光不显示维修 图10

  焊点是通这个电容的。

iPhone 5S 没灯光不显示维修 图11

  装好机子测试!一切正常!!!

iPhone 5S 没灯光不显示维修 图12

  相关阅读:

  iPhone 5S系列维修案例主题相关专题帖
  http://sj.xinxunwei.com/case/2016/1123/660.html

(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

网友:
好功夫啊,修手机现在都是用显微镜了吧

网友:
楼主又来发求加分的好贴了!

网友:
按理说有4V这个点应是通的,不排除拆掉的

网友:
手机维修主要看中手工能力

网友:
掉的点是你自己拆掉的 还是被人家拆掉的

网友:
分析电路从图纸上分析     分析清楚了 找到点位才能动手

网友:
掉的点是你自己拆掉的 还是被人家拆掉的?

网友:
理论和手工很强大。高手。

网友:
没灯光 我以为是没闪光灯呢

网友(2018-01-04):
老鸟就是不同 一下子 找到阻值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