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LE1901WL不通电,通病维修

楼主(2017-01-10):
板号491A013P1400R,点位Q850 开关管M09N65F,R852   0.2R保护电阻,可以不加电阻用铁线把两点连在一起,单独小板U850 LD7575PS,有 两个电阻烧坏,          R849 220R 0603 5%,R848 接IC5脚的电阻, 标着30X是20R 0603。全部更换OK。修好两台都是一样的故障点维修。

网友A:
保险电阻用铁线替代,以后要是电流过大无法熔断保险,那就后极遭殃。

网友:
这样不会引起后级电流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险电阻用铁线替代,以后要是电流过大无法熔断保险,那就后极遭殃。

没有保险电阻,只能用铁线替换,之前修好的显示器也没有返修过。

网友C:
电流保护取样电阻,是不能用铁丝代替的,否则短路,会很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流保护取样电阻,是不能用铁丝代替的,否则短路,会很惨。

这不是取样电阻,取样电阻是0.68R的。这只是大电容300V正极的一个保护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保险电阻,只能用铁线替换,之前修好的显示器也没有返修过。

没返修不等于说一定可以这样做,要是坏了,客户想TMD又坏了,修的什么玩意,再也不去那边修了,这样的情况也不是没有。

网友:
这款机子坏的多 都是换板的~

网友:
放个别的都电阻也比铁丝好吧

网友:
铁丝取代电阻不可取啊,还是还原的好

网友:
小电阻容易烧  先查它

网友:
反正板子多,拆个换上更好,当然问题解决才是硬道理

网友:
换了还是稳定些  换个电阻也不是什么麻烦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流保护取样电阻,是不能用铁丝代替的,否则短路,会很惨。

应该是这个电阻吧 取样电阻

网友:
如果用铁丝下次出故障这电路会全烧光元件了

网友:
这个,坏那么多,我是不想修了,换板

网友:
学习了  很好

新安江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E(2017-03-03):
这样会不会引起后级断路

网友:
几次都让客人换板的

网友:
取样电阻啊直接拆一个装上不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留下记号

新安江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这个电阻吧 取样电阻

不是这个取样电阻,是300V到开关管D极的保护电阻。
因为市电进线有保险,所以,此处可用1欧以下2W以上保险电阻代换,应急维修也可以用导线短接。

稳压电路中的过流取样电阻不可能用导线短接的,这是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取样电阻,取样电阻是0.68R的。这只是大电容300V正极的一个保护电阻。

这只是大电容300V正极的一个保护电阻
是不是 给大电容放电的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保险电阻用铁线替代,以后要是电流过大无法熔断保险,那就后极遭殃。

版主 说的是 铁丝 一般只事暂时的吧 还是得装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保险电阻,只能用铁线替换,之前修好的显示器也没有返修过。

估计得达到保险电阻 熔断的 条件 才会断 过流 短路等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保护取样电阻,是不能用铁丝代替的,否则短路,会很惨。

赞同版主的说法 肯定得装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没返修不等于说一定可以这样做,要是坏了,客户想TMD又坏了,修的什么玩意,再也不去那边修了,这样的情 ...

这样的情况 肯定会出现
保险电阻 不装 就是堵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这个电阻吧 取样电阻

这个 好像是 电流取样电阻 不是保险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会不会引起后级断路

估计 一般情况下 不会
得出现 保险电阻 熔断的条件满足 才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版主 说的是 铁丝 一般只事暂时的吧 还是得装的吧

不出问题到没啥,一出问题绝对会惨。毕竟保险不等于铁丝。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情况 肯定会出现
保险电阻 不装 就是堵运气

是个,赌人品和声誉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出问题到没啥,一出问题绝对会惨。毕竟保险不等于铁丝。

版主说的是啊 正常情况 按都是原值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个,赌人品和声誉罢了。

还是保险的做法 装上去 比较好

网友:
最好用相同电路取样电阻代换,电源板上都有

网友:
这么改下次挂会烧的更惨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