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RV411 待机有没有3V 5V 啊 ?

楼主(2017-01-10):
请教三星RV411 待机有没有3V 5V 啊 ?
急  在线等

网友:
BIOS,IO查下看

网友:
待机电压只有 VREG5,VREG3 而3、5V是按开关之后才有的。

网友A:
修好了,待机是有3V 5V的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待机是有3V 5V的 ,谢谢大家

看EC供电用的是哪个。如果EC供电用的是线性3.5V。那待机3.5V就是触发之后才有。如果EC用的是待机3.5V。那绝对是待机就有3.5V

网友:
一般看设计 基本可以看出 待机有无PWM 3v5v

网友:
有没有的按开关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