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 USB 不能用

楼主(2017-01-10):
电脑开机正常 3.0USB 口 都用用  2.0USB 口不能用  USB 一脚没供电  查到 U55 转的 电压  U55  2  3  脚有5V 供电  4脚有开启电压  5脚 有3V点 6 7 8脚没输出  2 3脚直接飞一根线到 6 7 8 脚 USB就能用  这样是不是  U55 坏了?请各位知道的朋友 说下

网友A:
正常的 情况下  5脚是 高电压还是低电压

网友:
拆了,直接连去

网友:
直接连的话  关机 鼠标一直亮这

网友B:
直接连,能用就好。一般是芯片坏了。

网友:
直接飞线就可以了,管它坏没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连,能用就好。一般是芯片坏了。

换个芯片  肯定能好吗   关键是 2 3 脚有电  4脚有开启信号 5脚是 干嘛的 也有3.3V电  就是6 7 8 脚没输出 5脚应该是 高电压还是低电压啊

网友:
5脚过流保护,正常3.3,usb过流会变成低电平通知桥

网友C:
没芯片的情况下vin和vout直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芯片的情况下vin和vout直接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

网友:
直接连的话关机后鼠标一直亮

网友:
有供电  数据正常  就拆掉 飞线5V过去

网友:
暂时连着使用吧,有必要的话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连,能用就好。一般是芯片坏了。

正常时应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连,能用就好。一般是芯片坏了。

说错了,正常应该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芯片  肯定能好吗   关键是 2 3 脚有电  4脚有开启信号 5脚是 干嘛的 也有3.3V电  就是6 7 8 脚没输 ...

先换个试试 这个芯片在一般的板子上很常见的

网友:
换了芯片基本上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芯片  肯定能好吗   关键是 2 3 脚有电  4脚有开启信号 5脚是 干嘛的 也有3.3V电  就是6 7 8 脚没输 ...

USB_OC4#是通过电阻上拉的3V_PCH 正常就是3.3V,直接通到桥里面

网友:
楼主如果换了芯片别忘了把结果分享给大家啊

网友:
拆了直连就行

网友:
钱少就直连 钱多就换芯片

网友:
要么飞线不行吧接5V接口的芯片换了

网友:
ic坏可能性大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直接把电压拉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情况下  5脚是 高电压还是低电压

USBOC#中的OC指的是过流
所以低电平的时候是过流,台式机此信号一般为3.3v
这里要看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
飞线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