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 解决开机掉电

楼主(2017-01-10):
X240  来时现象 :开机掉电,电流跑在0.2A 就掉,隔1秒反复次过程,量各大电感无短路,所有电压起来瞬间就掉, X240

网友:
有用到的麻烦给加个分

网友:
标识了原厂希望没有问题   加分了

网友(2017-03-05):
试试看好用不

网友(2017-06-03):
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下一个试试

网友:
分不够了   这个是刷分的   别说我灌水。。。

网友:
修好的麻烦给加个分

网友:
请问楼主掉电前有复位吗?

网友:
什么复位,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A(2017-07-06):
我这二台刷了BIOS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二台刷了BIOS都不行…………………………

我也是开机0.19A。掉电。
再触发,有时候0.018
有时候0.053
有时候0.19.
反正还是掉。。。没解决

网友:
刷了后不开机。。。。电流0.26    这BIOS是不是不对版???

网友(2018-04-01):
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下板号!!!!!!!!!!

网友:
这个机型算新的,遇到的少,修的少,楼主最好提供一下版号照片,谢谢

网友(2018-06-11):
我的机器放点COMS 就能触发了 过几天又回来了

网友(2018-07-26):
我的X240的,触发0.089掉电,再按开机还是一样,掉电的时候电压有出来,刷了这个BIOS 机子亮机进系统了,谢谢楼主,可惜我评不了分。

网友(2019-05-18):
  谢谢      正好  需要

网友(2019-10-29):
开机1秒掉电,刷上亮机给力,

网友(2020-05-25):
我接到一台开机正常 重启之后在logo处反复重启  放一会 有时就能直接进系统 重启又不行了

网友(2020-06-26):
好用,两台一刷就好

网友(2025-04-02):
按开关上到0.2掉电,刷楼主BIOS正常。感谢,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