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550 不触发

楼主(2017-01-10):
机型:LENOVO Y550
故障:待机0.02,按开关无反应
过程:量开关键上无3V,但有个17v,量主板上无3/5V,3/5V芯片上有19v供电,线行开启有10v,但无线性电压
解决:换个3、5v芯片

网友:
这是  秒杀了吗

网友:
这问题是可以秒杀的!

网友:
线性电压一般多少V为正常

网友A:
楼主,为什么开关上有17V电压呢

网友:
就这么简单

网友B:
昨天修个东芝L600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C:
什么芯片哦,很少修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开关上有17V电压呢

开机后会切换到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芯片哦,很少修到啊。。

坏的是RT8206B,用ISL6237代换,此机之前拿来过,是一样的问题,论坛上说用6237较稳定

网友:
有水的嫌疑

网友D:
是不是字数多,发帖的时候顺带给你讲个故事,就毫无水的痕迹了?!

网友:
轻松秒杀收钱哈

网友:
秒杀节奏。

网友:
简单明了  比较幸运

网友E:
焊的不错,我焊QFN好难焊呀,LZ收了多少钱!!!

网友:
维修的话,如果料板足够多,也是可以提高很多维修速度和成功率

网友:
好吧,我忘了把图纸放大再上传,这样你们是看不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的不错,我焊QFN好难焊呀,LZ收了多少钱!!!

新手吧?

网友:
没待机电压  就先解决待机   一步一步来   按时序来走

网友:
楼主,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的不错,我焊QFN好难焊呀,LZ收了多少钱!!!

实不相瞒,我也是个新手,但我有几个好师傅,他们教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修个东芝L600和你的差不多

昨天我修了个东芝600D的,现象是进系统掉电,搞大电容弄好

网友:
快修的节奏

网友:
线性阻值正常不出电压,芯片供电开启正常直接换,有REF的要看一下这个电压

网友:
恭喜楼主秒杀了  可以收钱了

网友:
备货 的全呀 换了就ok

网友:
快速修复真是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F:
xian zai ji fen hai shi yi yuan ma

平时多活跃论坛 积分应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字数多,发帖的时候顺带给你讲个故事,就毫无水的痕迹了?!

O(∩_∩)O哈哈哈~,下回试一下

网友:
REF脚的电压也要测一下,我碰到一台REF脚电容坏导致不出线性

网友:
可以   捡钱了

网友:
秒杀   支持一下

网友:
应该是秒了吧

网友:
料板足够多,也是可以提高很多维修速度和成功率

网友G:
楼主漏掉一步,换芯片前应当测试后继是否有短路存在

网友H:
结果看起来很简单,不知楼主的过程是不是也这样快

网友:
一般來說我都先刷個bios先,在看待機晶片

网友:
楼主厉害 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漏掉一步,换芯片前应当测试后继是否有短路存在

量了,不短

网友:
分析的非常好

网友:
秒杀 不过客户在身边可别这么快

网友I:
简单,粗暴,直接。好帖!

网友:
修的多 经验多 自然就这样了

网友:
只要是有备件,就是秒杀

网友:
开关 17 是正常的 !!

网友J:
秒杀的感觉一定很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简单,粗暴,直接。好帖!

谢谢您的夸奖

网友:
引用 网友J:
秒杀的感觉一定很好吧

如果天天秒杀那就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结果看起来很简单,不知楼主的过程是不是也这样快

没有啊,只不过我把中间走的弯路省掉了

网友K:
坏的是RT8206B,用ISL6237代换,论坛上说用6237较稳定  这个要记录下来,谢谢总结

网友:
又被楼主秒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坏的是RT8206B,用ISL6237代换,论坛上说用6237较稳定  这个要记录下来,谢谢总结

给我加分可好?

网友:
怎么能说又呢

网友:
分析问题  思路清晰

网友:
线性开启10v,怎么那么高呢

网友:
楼主这是在捡钱

网友:
楼主这是秒呢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