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麻烦各位师傅给看看这个是什么型号的IC

楼主(2017-01-10):
华为p8 标准版电信版  GRA-CL00
顾客说已经修过了 没修好   进水不开机  拆开加电无任何电流反应  观察了下主板 发现少了个IC  应该是上家拆下来后没有给装回去,查看图纸这应该是电源IC  因为没有搞华为的不知道型号是什么 麻烦各位师傅给看看

网友A:
帮你顶顶吧,希望大手子能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不是 LP8754吗?

网友:
这个是他的pdf

网友B:
应该不是主电源芯片吧

网友C:
要不就上整机电路图,不然只能说是个电源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顶吧,希望大手子能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版主大大!!!!!!!!!

网友:
Taobao搜索这个 搜索不到相应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版主大大!!!!!!!!!

客气的,我不懂手机这行,能做的只能是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主电源芯片吧

应该不是主电源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就上整机电路图,不然只能说是个电源芯片

图纸是加密狗里面的  发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