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GA-P75-D3型号

楼主(2017-01-10):
短接后,一会就关了,又重启  该怎办呢

网友A:
技嘉主板肯定刷BIOS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肯定刷BIOS先

刷过了,不行

网友:
技嘉的先刷BIOS无果再查IO电压检测脚位

网友:
有个板子跟这个一样情况,不过不是重启是黑屏

网友:
难搞,有的刷BIOS好了,有的又不得,测又不好测。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因为少供电、少信号、BIOS坏都这样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查电压了

网友:
维修思路用齐了没有?该有的电压都有了没?

网友B:
我是来看有不有解决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有不有解决办法的!

目前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