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46a黑屏死机求助

楼主(2017-01-10):
先说说故障,能正常使用,偶尔卡logo(10次大概一次卡logo),正常的时候进系统不定时黑一下屏2s左右就量,黑之前瞬间死机。一分钟两次的频率,几分钟后黑了就不再亮了一直死机。hm65的芯片组,貌似 这机子缺HWPG会掉电,可我这也不是掉电啊,于是就最简单的 开始,刷bios,还是那样。做了显卡,桥,cpu。硬盘,内存都换过依然那样。没有头绪了。有没有大哥们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在线求助中,这种类似的问题可能会是什么引起?

网友A:
这种头痛的问题先换U试试,不行直接换版,修死人

网友:
这个问题难了,换板吧

网友:
額,搞了好多東西啊。不知道還要搞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头痛的问题先换U试试,不行直接换版,修死人

能换的,都试过了

网友:
桥换了没有

网友:
把显示禁用了试试

网友B:
先排除系统驱动的问题,还有你的BIOS有没有用,再不行,换CPU,内存,显卡,一般都是这些问题

网友:
还是查查主板,我认为是主板的问题可能大些

网友:
修毛线啊。。。换板吧

网友C:
看看USB 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D:
一定要拔了硬盘,反复开关跑码就清晰明了,那样就知道哪里跑不过了

网友E:
显卡坏了  要换才行  加焊没什么用

网友F:
我个人意见换显卡,以前修HP430就是这故障

网友:
确实 好像不好弄啊

网友G:
换吧   这种最不好搞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换吧   这种最不好搞的

外接内接都是这样?就没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个人意见换显卡,以前修HP430就是这故障

有一点,进系统什么也不动是不会黑屏的也不会死机的。就是在桌面呆着什么么也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坏了  要换才行  加焊没什么用

确定是显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拔了硬盘,反复开关跑码就清晰明了,那样就知道哪里跑不过了

不是,开机都能点亮的,是进系统后才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USB 供电是否正常

一直插着鼠标。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系统驱动的问题,还有你的BIOS有没有用,再不行,换CPU,内存,显卡,一般都是这些问题

全部换过了·····

网友:
我也这样想,准备换桥了。待机温度59桥温度

网友:
外接内接都是这样?就没遇见过?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有通病吗?另外看看USB口,

网友I:
换板吧  这板应该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外接内接都是这样?就没遇见过?

要是我  可以换个桥试一下

网友J:
不死机而黑屏,不会是LID#的信号引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死机而黑屏,不会是LID#的信号引起吧!

应该不是,内外接都是一样的,而且几个来回后,就死机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板吧  这板应该也不贵

才给换了固态,内存,现在又换板,这价钱不止这台笔记本了,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