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开掉电

楼主(2017-01-10):
CQ42开机掉电 触发电流跑到1.57A掉电 待机电压3.3V 5V正常  换过温控IC也是一样,请问 怎么办 与没有修到过这个问题的 怎么解决?

网友:
不清楚,要不加熱下顯卡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
机器亮机了么。用HP 原装电源试一下

网友:
跑马掉电还是没跑掉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修好,求大神解答一吓

网友:
我遇到过的通常是显存短路,显卡坏了就这两个问题。
4009,4008 这两个型号在广达AX1的板子上是可以互相代换的。这板子可以改成集显的,真不行的话就改集显。

网友:
具体要看下什么引起的掉电 排查下显卡试试

网友:
感觉到显卡了,加焊或者重植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