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 LE全板无复位通病

楼主(2017-01-10):
前段时间去同行那里拉了两箱主板回来,都是换下来的,同行说简单的可以维修一下30一片,答复他说有空修,现在接近年底了,生意很淡,每年年底都这样,所以今天把两箱主板拿出来维修,看到华硕M4N68T的有4、5片,就从它开始吧。第一片上电,FF,复位常亮,量各供电都有,开始逛论坛,找通病,有说IO边的822,有说内存边的822,都换了故障依旧,话说论坛说华硕主板很多事822坏,老子没有一片华硕主板是换822好的,M2N68也是一样没有换过822好的,坛友们说换822好的麻烦你们下次碰到的换822好的量一下阻值看是不是真坏。回正题,量桥供电正常,风枪扫桥(单桥)无变化,短接复位排针无反应,量复位针0.3V,问题出现了,经测与正上方的0805电容相连,目测有一点点发白,直接拆掉,开机一路跑码,此机修复。连续修了3片都是这故障,应该算通病吧。
结论:复位排针电压被0805电容拉低引起无复位。

图中0805电容去掉就可以,故障为开机复位灯常亮

底下一块用力过孟把焊盘拆了

修好的三块

网友:
是黄仕科吗?

网友:
三块都是这电容坏

网友:
N68很多都是桥坏的,这种板我一般都是用来卖垃圾的

网友:
3片都是一样故障,这应当是通病了,,感谢了

网友:
拉低了复位针的电压了吧

网友:
这个还真的容易走弯路

网友:
是贴片电容微短拉低了复位针电压

网友:
又有通病,这年头靠通病吃饭香

网友:
华硕的板子 通病822  呵呵

网友:
华硕的822通病

网友:
通病吗。。。。。。。。。。。。。。。。t

网友:
专售华硕主板各种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