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弯头镊子制作割胶刀方法

楼主(2017-01-10):
首先说下几点:割胶一定要把旁边电容电感元件的胶一起清掉,清除边胶。清边胶一定要预热,旁边加焊油,老手不加。加焊油有蛮多好处的,胶预热软化有焊油更容易掉下来,温度200 直风 小口径。下面是割胶刀的放大图仅供产考。支持下

网友A:
我的也是直接用弯镊子   一分两半用来刮胶的  挺好用的

网友:
请问要打磨成刀刃吗?

网友:
不错的方法,借鉴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直接用弯镊子   一分两半用来刮胶的  挺好用的

掰开 需要打磨下的吧

网友:
我还没除过这样的胶  因为苹果修得少 要是苹果修得多了 肯定要搞得 有一种东西叫练手 胆大心细 都要靠学习了

网友:
需要打磨的

网友:
跟我们在学校学的一样的做法

网友:
我还没除过这样的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掰开 需要打磨下的吧

我没打磨  直接用得

网友:
赞一个 先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个需要打磨吧,不然光镊子的厚度插不进芯片之间缝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掰开 需要打磨下的吧

是需要打磨的。要很薄。

网友:
镊子材料很讲究,需要很高级的镊子才行,不然打磨就变形啦。

网友:
每天看一下帖子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20块以上的才可以,几块钱的一磨直接就断了,钢材硬度达不到

网友:
做的真心不错,看着好给力呀,自己用空也打磨一把用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需要打磨的。要很薄。

嗯改天做个试试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卖吗,我看上面迅维淘宝上没有啊

问客服,深圳的有,南京的没有,他不上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客服,深圳的有,南京的没有,他不上架

好的,明白了

网友:
具体点的制作方法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我也要按图做一个,除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一把多少钱买的

45块钱一把那种,很硬,不变形。这种材质好。

网友:
贴子分析很好,值得了看看

网友(2017-02-26):
这样才是我们要用的工具 明天去做一个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