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0-45 待机0.001 不触发

楼主(2017-01-10):
待机0.001不触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BIOS刷了,I/0换了。还是不行。难道是桥吗没有BGA所以就没有动。除了桥还有什么原因能引起呢?

网友:
什么都没查就换吗?基本的条件先查查吧,往往是小问题的。

网友:
EC带程序  你换的新EC吗?

网友:
还有小件,电容,电阻等

网友:
有3  5V么。。

网友:
没遇到学习了

网友:
刷BIOS换 EC 6 是否查过EC的触发条件

网友A:
VCCRTC#  RTCRST# SRTCRST# 32.768KHz INTVRMEN DSWVRMEN VCCDSW3_3 DPWROK VCCSUS3_3 RSMRST# PWRBTN# SLP_S5# SLP_S4# SLP_S3#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RTC#  RTCRST# SRTCRST# 32.768KHz INTVRMEN DSWVRMEN VCCDSW3_3 DPWROK VCCSUS3_3 RSMRST# PWRBTN# SLP ...

又不是英特尔的板子哪有那么的条件,这是AMD的板子呀!!

网友:
不会是连EC供电都没有就换EC了吧,AMD板子的待机电流一般会超过0.001。

网友:
楼主太彪悍了

网友:
待机都不正常   直接换东西   查查待机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