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7不读SIM卡图解分析

楼主(2017-01-10):
华为P7不读SIM卡图解分析

网友:
很直观,类似教科书!

网友:
分析 出啥了  看不懂

网友:
是直观的维修流程图,按步就班的查找方向

网友:
这是手册啊

网友:
是华为维修流程图

网友:
是故障机器的维修思路

网友(2017-02-14):
原资料属于工厂资料

网友:
好材料,看的懂,学习中

网友:
这是工厂内的维修方式,光学检测设备都用上了,比较笼统

网友(2017-03-31):
右下脚是写换主芯片吗。好模糊

网友:
工厂用的维修流程图纸吧

网友:
资料比较笼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