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芯片组工控电脑主板,不上电,求它的图纸修机

楼主(2017-01-10):
VIA芯片组工控电脑主板,不上电,求它的图纸修机 坐待亲们的回复了。

网友:
这图纸是没戏

网友:
只有在他们工厂做维修的亲们才会有啊

网友:
游戏机的吗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测量下IO的条件和供电了

网友:
图纸应该是没有的,搞不好就放弃

网友:
是工控电脑主板上用的,嵌入式的工控板

网友:
这个图纸 还是不要想了  楼主都是修些这样的板子 不累吗 资料不好找

网友:
没图纸难搞.

网友:
这个估计有点难找

网友:
是智能工控电脑主板的,求修过它的同行有图木有

网友:
图纸就不想了,只能自己慢慢查了

网友:
是有修过工控电脑主板的亲们有收集这图木有

网友:
嵌入式机子大神可以自己画

网友(2017-02-16):
内容充实 主题明确

网友:
工控用,很少见

网友:
这个图纸是不好找的。多收点钱修就修不修就算了反正也不好修

网友(2017-03-21):
我现在也有一块INTEL945主板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