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rev 3.0

楼主(2017-01-10):
ga-h81m-ds2 rev 3.0  全板大供电正常,,反复上电掉电,BB抓不到波,,,刷了B没啥用,,大神快来救命

网友A:
换桥,我之前有片也是掉电,换桥好了 看下就知道换桥了 ,注意板子桥边上发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我之前有片也是掉电,换桥好了 看下就知道换桥了 ,注意板子桥边上发黄的。

不是吧,,我连这种料板都没有,别说是桥了

网友B:
保护了!哪里保护了!可能!抓不到波形!

网友C:
感觉H61和H81都经常碰到自动掉电又上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了!哪里保护了!可能!抓不到波形!

没看明白,,,您对保护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H61和H81都经常碰到自动掉电又上电的。

H61可能见多了,大概就那几天问题造成的反复掉电,,b85接触得少,,还没摸透

网友D:
掉电,看看温控,电压电测,全板电压,PG,一个一个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看看温控,电压电测,全板电压,PG,一个一个来啦

这个板子如果是检测问题,,会跑码掉电,,,,,我自个总结的经验,,不跑码不用考虑检测问题

网友:
我也有好几片大批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