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2150 交换机维修-3

楼主(2017-01-10):
故障:堆叠无法正常工作。
拆开发现电源3.3v输出为0v
分析与维修:3.3v是由5v电源经过pwm芯片3843驱动nmos管获得,查看7脚电压只有5v,显然3843无法正常工作。给7脚和地外加8.5v电压,8脚有5v电压输出。证明3843正常。拆下供电脚电容,测量容量只有10uf。更换470uf/16v电容后正常。3.3v有输出。

网友A:
高手发帖 都是一张图 加几句话啊
要是标示 图位置 就好了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发帖 都是一张图 加几句话啊
要是标示 图位置 就好了
新手可以学习下

试试帮楼主回答:红圈中的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试帮楼主回答:红圈中的电容

谢谢回答,这才是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试帮楼主回答:红圈中的电容

哦 多谢指点 看来这供电滤波 小电容这么容易坏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 多谢指点 看来这供电滤波 小电容这么容易坏的呢

修到类似的SUN交换机几个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答,这才是高手

也是来论坛学习的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答,这才是高手

是的 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到类似的SUN交换机几个而已................

SUN交换机 应该很难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来论坛学习的小白...........

连你都是小白 按这新手真是无地自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UN交换机 应该很难修吧

修电源部分不难,使用的是3842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电源部分不难,使用的是3842的IC...............

哦 没遇到过啊

网友:
好多开关电源都有这个问题,供电脚电容容量下降就会这样

网友D:
3842、3843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3842、3843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支持,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