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 3.0裸板关机后5V待机消失,拔掉源再插上5V待机又出现且可正常触发上电。

楼主(2017-01-10):
    如题:华硕X45VD 3.0裸板关机后5V待机消失,拔掉源再插上5V待机又出现且可正常触发上电。
    这台机最初的故障是待机5V 偏低,换了待机芯片RT8206后故障依旧,之后换了反馈上的两个电阻5V恢复正常,客户拿回去用了几天就出现上面的故障。
    现在问题是;插上电源待机0.004,有待机5V,按开机键正常上电显示,再按开机键关机,待机变成0.011,待机5V消失,但是1脚REF有2V, 3脚VCC有5V, 4脚 3、5V ENLDO有6.1V, 14脚开启有3.3V,17脚BST只有4.5(刚插上的时候有9.8V)。奇怪的是我只要拿万用表去量一下4脚的电压之后待机又会回到0.004,5V待机出现。
     一头雾水,希望有人指点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
升压电容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之前升压电容,滤波电容换了之后好一下,还是一样。白窃喜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