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7-01-10):
机器型号:DELL 5420
故障:电池不充电 连接电源时在系统里不显示已连接电源,电池与电源不管单独用还是一起用都可正常开机。
此电脑来时是充电芯片位置进水,有腐蚀断线的,断线补好,可以开机不显示后来换一个EC可以开机系统了,现在就是电池不充电,用有原装电源也不充电,电池与电源同时用进系统只能看到电池的标示没有显示有连接电源,不过用电流表可以看到有1A左右的电池。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有1A左右的电流

网友:
坐等高手,我继续围观

网友:
有电流 没显示  系统问题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