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掉电

楼主(2017-01-10):
G470  0.6掉电CPU供电没有PCH一换

网友:
没看懂也,什么意思

网友:
铁壳吧                          大男生用用什么妹子头像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既然是没有U供电  就查下为何没有CPU供电啊

网友:
没有U供电 电流到0.6有点偏高

网友:
后级短路吧,测量对地阻值。掉电后待机正常吗?

网友:
这机问题多多,我的是有时能显掉电,有时0.3A就掉了,在查

网友(2017-02-25):
没大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