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5m-s2v掉电维修

楼主(2017-01-10):
一块技嘉h55m-s2v开机掉电   掉电测内存 桥1.05和1.8v  总线  cpu都有供电  开始查pg   q33c极没电  直接拆掉q33然后3.3v复位出来   但是还是不跑码  两秒掉电  然后开始吹io  刷bios取串口芯片  无果  然后看 诊断卡cpurun灯不亮  说明cpu没工  那就查下cpurst和cpurwrok q23c极1.1v左右  因为没有料号  所以cpupwrok不好找 但是发现图纸上有个51欧排阻  然后找排阻附近6个在一起的电阻  发现靠近cpu附近的那两个电阻应该是cpupwrok和prochot  一个1.1v  一个0.7v左右  电阻电阻阻值正常  到这里有点懵了  想了一会 然后用cpu的4pin插头接可调电源用5v烧一下看看有没有短路  但是看可调电源没有电流升高  然后又用万用表打cpu周围的场馆  发现有一对下管不正常  gds完全通了  取下以后上cpu  终于跑码亮机

网友:
bios与图纸打包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此贴终结  把主板上回机箱  爆炸了  场馆又烧了  杂牌电源伤不起

网友:
三极管坏的真多啊

网友A:
我每次修机器的时候先把cpu周围的供电场管全量一下,确定没有短路才会上电
防止烧u

网友:
管子都穿了  都不保护  果然是杂牌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每次修机器的时候先把cpu周围的供电场管全量一下,确定没有短路才会上电
防止烧u

我已经点亮放回机箱才炸的

网友:
精辟啊
精辟啊
精辟啊
精辟啊

网友B:
看来很多都是小零件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很多都是小零件坏的啊

这样拆了来得快  前面出的问题

网友C:
VRMPG的事情,属于常见故障,我手里有张GA-P55-UD3L的板,不出总线供电,芯片是ISL6322G,供电,EN,PG都有,就是不出总线供电,最后的问题,想都想不到,好在是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RMPG的事情,属于常见故障,我手里有张GA-P55-UD3L的板,不出总线供电,芯片是ISL6322G,供电,EN,PG都有 ...

最后是什么问题  换芯片吗

网友E:
奇怪了,管子都烧了,还能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奇怪了,管子都烧了,还能出CPU供电?

我也觉得奇怪  用可调电源都没烧出来  只是下管烧了

网友:
长见识了,短路后居然没保护

网友:
技术不错,原来还可以这样修的。我自己一般搞不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后是什么问题  换芯片吗

不是,改天我发个帖子出来,大家就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改天我发个帖子出来,大家就明白了。

好  期待  版主  你再帮我看下这个帖子  这个1.8v是什么电啊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627372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  期待  版主  你再帮我看下这个帖子  这个1.8v是什么电啊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 ...

这个1.8V是个CPU各个信号,比如CPU_PG,PROCHOT等信号提供上拉用。并不是直接给CPU用。

网友F:
CPU供电烧这样  小心会烧U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CPU供电烧这样  小心会烧U的

本来已经修好了  cpu也是好的  但是一放进机箱  就boom了  真的炸了 cpu也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本来已经修好了  cpu也是好的  但是一放进机箱  就boom了  真的炸了 cpu也烧了

这样的问题你要示波器 抓每组供电的波形,建议把那组供电去掉,也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问题你要示波器 抓每组供电的波形,建议把那组供电去掉,也可以正常使用的

我就是把那两个下管取了的   我估计电源有问题  太尴尬了  感觉就像是我烧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把那两个下管取了的   我估计电源有问题  太尴尬了  感觉就像是我烧了的

额,你要把那个驱动管理也拆掉,整个一组的,可能是你没有仔细供电电压偏高,,,,最后造成的 哈哈哈哈

网友G:
一般 烧管了,建议把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了. 再测一下二脚间的阻值.看一下是不是电阻变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 烧管了,建议把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了. 再测一下二脚间的阻值.看一下是不是电阻变值了.

多谢指点  对于这些经验还不够  哈哈

网友:
不知道这样可以行吗?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1.8V是个CPU各个信号,比如CPU_PG,PROCHOT等信号提供上拉用。并不是直接给CPU用。

期待你的帖子

网友C:
最近没啥好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没啥好的例子。

有的难修的就发

网友:
维修方法最重要

网友:
感谢分享好经验!谢谢啦!

网友:
只拆下管不拆上管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