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主板启动黑屏,只能主板放电才能启动

楼主(2017-01-10):
GA-H61M-S1主板启动黑屏,只能主板放电才能启动,但是一重启又黑屏,什么情况啊?
黑屏

网友:
有高手解答下吗?

网友:
修过COMS电池旁的小电容

网友:
你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不会是BIOS的问题吧,关机重启黑屏,应该是什么东西不能自动复位,只有靠放电才能复位的···我是新手也不是很懂哈,查一下电池那边,或者查一下复位电路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听版主的,先刷BIOS试试。

网友:
估计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写个BIOS看下结果

网友:
也可能是CMOS电路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哈,有时候BIOS芯片还老坏

网友:
先刷BIOS 再查电池旁小电容

网友:
先刷BIOS 再换小电容

网友:
检测CMOS电路是否有短路

网友:
CMOS电路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