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G瀚视奇19寸液晶自动关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7-01-10):
       Hanns.G瀚视奇HW191液晶显示器,开机后约5~10分钟钟自动关机,立即又自动开机,自动关机时指示灯也一同熄灭,表现为无规律关开机。
    自动关机时,测5V输出瞬间下跌又立即升至5V,摘下电源背光板单独测试,分别焊上6鸥与15欧的大功率假负载,通电约3分钟就出现电压下跌又立即升到正常值,分析故障原因可能是电源芯片P1337或反馈电路导致的,更换NCP1337后通电,假负载10分钟未见电压下跌,装机试机2小时一切正常。

网友A:
就是P1337这个5V转换芯片不良吧。

网友:
原来这样学习下

网友:
这个芯片性能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P1337这个5V转换芯片不良吧。

这个P1337是PWM芯片,液晶电源会产生5V和12V的电压,5V送往驱动板,然后把5V转换3.3或1.8就OK,都是LDO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P1337这个5V转换芯片不良吧。

就是这个芯片

网友:
1337供电能力不足

网友:
分析可能是P1337的3脚CS内部电路误动作引起的过流保护,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