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cpu掉电

楼主(2017-01-10):
今天收了一台台式机电脑,3带的主板,cpu是e5200的我想换个更高的cpuq6600的,换上去就出现了一串英文字母PPOP;UNSUPPOR CPU INSTALLED。will automatically power down in a few seconds然后就掉电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以前碰到类似的症状,调boos好了,现在是插上键盘没有反应就掉电了

网友A:
可能是不支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不支持吧

这个应该跳跳boos就可以,可是不认键盘就掉电,这是个问题。

网友B:
看你那串带缺失字母估计是显示的不支持cpu类型
这样的情况只有去看厂家是否有更新的bios能不能支持

应该完整的错误提示是
ERROR:Unsupported CPU installed
PC will automatically power down in a few seconds.

不被支持类型cpu给安装 电脑将在几秒后自动断电

网友C:
E5200的TDP才65W,Q6600的TDP是105W。有些主板上大功率的CPU,会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你那串带缺失字母估计是显示的不支持cpu类型
这样的情况只有去看厂家是否有更新的bios能不能支持

对就是这样的错误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就是这样的错误提示

按照主板上的型号 去找对应的厂家看是否有支持你酷睿 cpu q6600的bios
一般正规的主板厂家都会在对应的主板有cpu 支持列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5200的TDP才65W,Q6600的TDP是105W。有些主板上大功率的CPU,会保护。

这样说cpu就没法换了呗

网友:
G41 3代内存一般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说cpu就没法换了呗

你这主板到底是什么牌子呢?去官网看看到底是否支持Q6600。

网友E:
引用 网友C:
E5200的TDP才65W,Q6600的TDP是105W。有些主板上大功率的CPU,会保护。

牛B的版主,我涨姿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牛B的版主,我涨姿势了

这有啥的,很多主板有这样的说明,你像铭瑄,梅捷的那种很缩的H61板子,如果上二代i5或者i7,进BIOS之前都会有提示,说CPU功耗超过主板预先设计,是否需要关闭这样的检测云云。有些G41主板设计初衷就是配双核,压根没想过上四核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有啥的,很多主板有这样的说明,你像铭瑄,梅捷的那种很缩的H61板子,如果上二代i5或者i7,进BIOS之前 ...

本人小小白,确实没注意到这个,谢谢提醒

网友:
放下电,不行写个BIOS

网友:
这样问题刷个官网最新的BIOS 就可以了!

网友:
去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升级一下 如果还不行 就不能换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有啥的,很多主板有这样的说明,你像铭瑄,梅捷的那种很缩的H61板子,如果上二代i5或者i7,进BIOS之前 ...

说的 很到位,确实是这样的,有的垃圾的板子,CPU供电设计的太鸡肋了,缩水不是一般的严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人小小白,确实没注意到这个,谢谢提醒

哈哈,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