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20 刚进系统 桌面立马花屏

楼主(2017-01-10):
如题。今天接到一台 戴尔3420笔记本,开机正常,开机到“欢迎”界面还是正常了,一到桌面马上就花屏了,对于维修员来说,。这样的情况,要吗就是“屏”要吗就是“排线”要吗就是显卡了,但是仔细想下。。屏坏的话,为什么。“花屏了”我点“注销”。。。又正常了??哪屏坏就排除了。“排线”也可以排除。。剩下就显卡了..显卡坏???哪为什么。。。我用U盘启动。。又一直没事搞死了。。抱着必死的决心来。迅维网查了下、、、有了收获。。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5207-1-1.html。。刷了下BIOS。。真的没事了。,反反复复试,都正常,。,真的很感谢大神。搞好了。。发现。。键盘又不行。。。我真日了。。。后来,,发现。。键盘的排线上有UP字样,,才知道是我自己插反了。。哈哈。。。。

网友:
可以啊  !键盘插反了

网友A:
键盘线安反了,一般压不上键盘啊,插反只是在试机的时候吧?

网友B:
这个机子显卡也爱坏  楼主还好看了论坛 要是我就高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显卡也爱坏  楼主还好看了论坛 要是我就高显卡了

你说对了,我是准备干显卡的,后来看了后,就想。。刷BIOS容易。先试下

网友:
没遇到学习了,BIOS啥问题都出

网友:
没遇到学习了

网友:
没遇到过哈,BIOS啥问题都出的来,不好搞啊

网友:
BIOS引起的花屏。这理论不应该啊。要说新电路。这也不是啊,几年前的机器。是不是接触不良?你无意中弄好了。跟刷BIOS关系不大。如果楼主有空的话刷回原来的BIOS求证一下呗。

网友:
我也纳闷 这种花屏和BIOS有关 。。

网友:
楼主再把原BIOS刷回去试试,

网友:
这个花屏   有时候是系统的问题  我试过

网友:
这个是个好教材

网友:
每天看一下帖子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
DELL机器这么多这种现象,上次有一台安装系统后好了,不知道原因

网友C:
楼主好逗!!这故障我是第一次看到,谢谢你的无视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逗!!这故障我是第一次看到,谢谢你的无视风险

他原来的BIOS我已经备份起来了,。所以是无风险的

网友:
前段时间一台华硕的   和楼主一样刷BIOS好了   现在的机器BIOS功能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D:
兄弟。显卡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
你这样说的话,我好像真的碰到这样的机器!

网友:
真是神奇啊,BIOS还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奇粑,真奇粑

网友E:
这个是电池的问题,用充电器不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
是不是像华硕一样还分4显存  8显存的

网友:
可以  还是论坛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电池的问题,用充电器不会出现这情况

用不用,一样。拔掉电池,用充电器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显卡驱动的问题啊

兄弟,显卡驱动问题的话,注销为什么就好,为什么换了系统还是一样,刷回原来的BIOS又花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他原来的BIOS刷回还是花屏么?

会。刷回原本的立马。,问题又出现了

网友:
这个dell真是奇葩了。现在都是程序搞的怪。

网友:
真是涨姿势了,BIOS什么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
BIOS会引起花屏,学习了

网友:
这种一般是BIOS与显卡型号对不上   导致的    进系统就花屏   而且分辨率还是最低的

网友:
不错的,这样也行

网友:
键盘引起不开机倒是多

网友:
这个绝对的通病,我碰到过,也是更新了BIOS就好了

网友:
键盘排线插反了,这个要小心咯

网友:
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拔掉电池就好了,刚好电池是坏的,客户说去电电池

网友:
这种花屏一般重装系统或驱动不行才考虑显卡bios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键盘线安反了,一般压不上键盘啊,插反只是在试机的时候吧?

插反了 不会报警吗

网友:
就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导致花瓶不多见额。多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插反了 不会报警吗

键盘插反了不报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插反了 不会报警吗

插反了,相当于没插键盘,一般机器都不提示的

网友H:
前几天我也遇到一个戴尔这样的花屏  进PE不花  直接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I:
我感觉可能是是刷BIOS时加热了某处好了,小心返修危险!

网友J:
第一次听说和BIOS有关。

网友K:
BIOS引起的花屏。这理论不应该啊。要说新电路。这也不是啊,几年前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插反了不报警的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前几天我也遇到一个戴尔这样的花屏  进PE不花  直接装系统就好了

哦 原来系统原因 也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感觉可能是是刷BIOS时加热了某处好了,小心返修危险!

要是这样 就麻烦了 还得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第一次听说和BIOS有关。

可能 引起问题的  原因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BIOS引起的花屏。这理论不应该啊。要说新电路。这也不是啊,几年前的机器

难道其他的 问题 不是BIOS

网友:
之前见过,dell3421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