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检修--虚焊的GA-H61M-DS2,键鼠口修复

楼主(2017-01-10):
仓库里翻出一张技嘉GA-H61M-DS2,2.2版本,12年的,有点旧,本想当料板使的
先上机测试,电源一通,圆口键盘三灯全亮不灭,

触发后三灯全灭,以为没戏,没曾想竟然亮机了,
可是卡机,自动重启,接着又亮了,提示恢复原厂bios设置,卡住不动,因为键盘不能用,插上USB键盘能用,恢复BIOS重启,除了PS2接口不能用,其他貌似正常,于是先刷刷BIOS吧,

直接下载到U盘里刷的哈,可刷了还是没有差别,不是BIOS问题。取下电源,找出电路图,接触主板维修还没研究过PS2接口,还不知道哪些针脚定义什么的,有点晕,还拿了个好的主板来对比,最后还总结了一张图哈
上电开机,先测两个输入电压的电容BC3,BC4,没问题5V,鼠标接口MCLK没电压,MDAT  4.7v,键盘KCLK4.7v,KDAT5.07v,排阻上的针脚输出一样样,还有IO的也是,后来待机测了一下,IO的111到114脚,待机时候的电压是5v的,应该是对的吧,开机就掉了,那应该就只能是那些个排阻或者排容问题了吧,RN1是822,RN2是820,量了一下,RN1其中有一组是4.2K,前段时间就遇到过这种阻值减半的情况,可能是两脚之间氧化或者虚焊短接产生的问题,

就是你了,去吧比卡丘,拆下测量,阻值8K正常,装回去,量了下接口电压,该5V的都5V了,很好,键盘鼠标也正常了,
可还没完,测试时候发现,关机后很容易就提示要恢复出厂bios设置,

关机量了下电池的电压,只有0.5V,但是拔掉电源确有3V,插上电源,就开始往下掉,换了个电池,一样,想起之前看过迅维电子期刊39期里有个这个板子的维修案例貌似情况差不多,于是直接找到那颗老鼠屎BC31,给它加焊了一下,

至此这个板1整天了没毛病,算是修复了,真心谢谢大神的分享!

分享一下自己画的这个图,如有不对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再奉上GA-H61M-DS2 v2.2点位图和电路图

网友:
氧化这么严重,应该用洗板水好好洗洗。

网友:
楼主可真是细心啊 ,我主要是来拿图纸的

网友:
bc31 建议更换 或者去掉都好

网友:
我也是来拿图纸的

网友:
现在的板子很多是电阻电容腐蚀造成的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PS2坏的主板,不知道从哪里下手。LZ这个案例给我们提供了参考,谢谢LZ分享,学习了。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