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G41

楼主(2017-01-10):
加电无显这是返修机,我一来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上次加焊了一下,就知道会返修所以换了822和旁边的管子,由于焊功不行。所以把焊盘搞断了。

飞线OK.....

附上亮机图

网友A:
这个822排阻是什么用途,楼主怎么没标识出来?

网友B:
没错的话应该是时钟开启信号。和CPU的PG信号在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822排阻是什么用途,楼主怎么没标识出来?

VRMPG啦!看你的帖子得出的,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点位我看不懂电流流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的话应该是时钟开启信号。和CPU的PG信号在那

对。VRMPG.真厉害

网友D:
华硕G41板号很多,你这个是什么版本号,,不然元件位置也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RMPG啦!看你的帖子得出的,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点位我看不懂电流流向

有几张图挂了,VRMPG这个要是能在帖子上说明出来会更好,不然还是有人会看不懂的。

网友:
确实,VRMPG这个要是能在帖子上说明出来会更好,我这小小白就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几张图挂了,VRMPG这个要是能在帖子上说明出来会更好,不然还是有人会看不懂的。

总之有VRMPG的地方就把那个元件换了没图纸我也分析不来。我只知道是VRMPG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G41板号很多,你这个是什么版本号,,不然元件位置也不一样

P5G41T-MLX

网友E:
华硕的主板坏的822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主板坏的822真多

我才第一次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