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M LE V2 关机不断电终结解决办法

楼主(2017-01-10):
M4N68T-M LE V2 关机不断电,只关了CPU 电压和VTT 电压,内存供电和桥供电还有  再点开关,能正常显示。  看了论坛没有结果,有说IO 问题的,有说桥问题的,有说BIOS 问题的,本人比较懒,大动作懒得动,所以就只有慢慢查了,
30元修块主板,这种问题的,说真的实在不怎么想修,没生意没办法,只有按着板板搞了。。。

测试: 插电正常开机,正常显示,再关机,不断电,拿起笔先操了一下PSON   1.2V  咦, 不对,PSON  正常关机后应该是5V 的,怎么只有1.2V 呢?
拔掉电源再插上,待机时,PSON也只有1.2V ,看来问题找到了。。
分析: 待机时绿色只有1.2V ,但不自动开机,点开关时正常开机,绿线0.23V  ,再关机测试绿线回到1.2V ,不断电
两种可能
1.   绿线上的5V 电容漏电,把5V 拉低到1.2V
2.   绿线上的开关芝麻管不良.不能正常开关.
跑线:   这线可不好跑,绿线一出来就进到BIOS 座子底下了,跑了十几分钟都没跑出来,没办法,把BIOS 座子拆了,电路在座子下面小跳了一下,一边跑一边
注意看有没有电容,最终跑到CPU 风扇扣底坐下面去了,拆掉座子,连到2号芝麻小管的S 极,一路都没电容,电容漏电排除了,应该是芝麻小管不良了,不管三七21
换了再说,还是一样. 没图没点位,不好搞啊, 插电2号管的G 极5V, S极1.2V  D极1.2,判断2号管没坏,  S极也就是绝绿为什么只有1.2V呢 ,锁定S极,
经跑线得出,2号管的S极连1号管的D 极只有1.2V, S极5V , G 极5V,那问题很明显了,1号管不良,不能完全导通,立马换掉,绿色5V 正常了,
经多次开关机,关机后都能断电了,到此维修结束.

写得不好,请多多包含,老鸟飘过..     都没什么下载分了,希望大家加点分,加分不扣分的.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 关机不断电都给攻破了啊,不简单。

网友:
修的不错,有理有据

网友A:
取掉2号管直接短接焊盘ds级也可以

网友:
这里s级5伏推测就是pson信号引脚工作上啦电压

网友:
没错我就是水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掉2号管直接短接焊盘ds级也可以

不可以..你没看清,2号管没问题,短接2号管的DS 极,绿色还是1.2V ,关键是1号管的5V 没转出来..

网友:
好像有点位图

网友:
CPU坐子下面灰多容易搞坏元件

网友:
CPU坐子下面灰多容易搞坏元件 待机部分放在那里更容易坏掉

网友:
支持一下  30块  真没意思

网友:
有点位图就更好分析PSON信号了,开始我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你没看清,2号管没问题,短接2号管的DS 极,绿色还是1.2V ,关键是1号管的5V 没转出来..

说错了是1号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坐子下面灰多容易搞坏元件 待机部分放在那里更容易坏掉

是的灰尘也会元器件工作产生静电或腐蚀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坐子下面灰多容易搞坏元件 待机部分放在那里更容易坏掉

这里也可以清洗下灰尘测量sd之间阻值判断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PU坐子下面灰多容易搞坏元件 待机部分放在那里更容易坏掉

灰尘本身也会导电产生大电流所以这也是烧元器件得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灰尘本身也会导电产生大电流所以这也是烧元器件得原因

恩....灰尘引起的问题也碰到过..有些把尘清了居然就好了..

网友D:
技术好,哪么多人加分了,不用我加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好,哪么多人加分了,不用我加了吧

谢谢加分.....现在穷死了.....要赚点分分才行..不然不够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灰尘引起的问题也碰到过..有些把尘清了居然就好了..

灰尘也会影响这里1号管的内阻变化

网友:
这个经验应该学习。给2分学费,

网友:
LZ思路清晰,有理有据。加分了

网友:
老板子了,坏的很多,三极管

网友:
这个板子 我看到都不想修  各种822问题   老是坏 烦死个人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现在修个板才30

网友E:
线路我基本不跑了..直接拆IO PSON  改 S3脚控制关机

网友:
真是不错的成功维修贴啊,加分一定的

网友:
明明有点位啊

网友:
关键还是细心,不过30块现在来说真搞得没劲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路我基本不跑了..直接拆IO PSON  改 S3脚控制关机

这样子还是要加三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线路我基本不跑了..直接拆IO PSON  改 S3脚控制关机

确保io芯片没有损坏情况下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A:
这里绿线上啦电阻阻值变大也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A:
这个管子损坏推测与cpu座旁边高温散热不良使用环境也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绿线上啦电阻阻值变大也会引起这种现象

绿线无上拉电阻,不过由两个芝麻管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损坏推测与cpu座旁边高温散热不良使用环境也有关系

此话正解。。。

网友:
太牛了,这个都可以修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线无上拉电阻,不过由两个芝麻管控制。。

电源接口绿线工作电压一般由5vsb上啦工作

网友:
一般这里三极管都设计在io芯片旁边或电源接口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话正解。。。

你说没有完全导通就是内部开路

网友:
其实拆掉三极管在ce级之间接个0到几十欧姆跳线保险电阻工作也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