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不触发

楼主(2017-01-10):
测量待机电压正常,开关处3V有 已经刷BIOS  后测量D40  1脚2脚有3V  3脚0.25V  更换D40后仍不触发  求指教

网友A:
放图上来比较容易帮你分析分析。D40是个什么东东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图上来比较容易帮你分析分析。D40是个什么东东都不知道。

说的是,我也在奇怪D40是什么个东西。

网友:
还是条件不满足

网友:
具体要查下EC 桥的相关触发条件

网友:
按时序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