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山特UPS维修

楼主(2017-01-10):
故障:接入市电没有按开机键之前正常。

按开机键之后发出嗤嗤嗤嗤的声响。逆变器不能正常工作!

请问谁修到过这个问题?

谢谢了

网友:
上图 内部图
修UPS的高手 就可以指点下你了

网友A:
逆变器不工作,你要查很多呀,总线有没有电压、总线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B:
楼主说一说UPS的型号?.......

网友:
先查一下BUS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一说UPS的型号?.......

型号是山特 2K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逆变器不工作,你要查很多呀,总线有没有电压、总线电压正常不正常

等一下查查

网友B:
建议楼主先检查电瓶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UPS的主板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先检查电瓶是否正常.........

就是电池不安装,它也是可以逆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池不安装,它也是可以逆变的,

功率管击穿,二极管击穿,换了之后仍旧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