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5一体机,不定时黑屏(10分钟内),但不断电。

楼主(2017-01-10):
   接机,不定时黑屏(10分钟内),但不断电。强行关机也关不了,只能拔插头,但是再次开机依然可以显示,BIOS中也黑掉。多方检测,发现黑屏的时候,所有电压都在,但是北桥1.2掉了。。会什么问题呢?论坛查一下,有说BIOS的,有说北桥边上4个电容的,先换4个电容,可是没有效果。
  只能查图纸,检测电路了,因为散热器太大,盖住半个主板,所以拆掉散热器,把显卡和CPU上放上散热块,开机一会,1.2V掉了,手摸CPU很烫,顺手摸了一下北桥,我XXX,烫死了。这个时候才反映过来,拿原装散热器一看,北桥接触点干干净净,一点硅脂都没有。
  北桥上挤了些硅脂,上好散热器,再次拆下散热器,硅胶没有被挤压,说明散热器和北桥没有接触到。。剪了一块硅胶垫,贴在北桥上,装好机器测试,不在黑屏,一切OK。。
  以前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一台宏碁4738ZG,那个是显卡散热器的硅胶垫没有了,所以接触不到显卡芯片。一切都怪上家或者客户自己不懂,把硅胶垫礽了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客户自己扔掉的。遇到很多,把CPU硅胶认为是脏东西,清理的干干净净的,还有的上点502上去。都是人才。

网友A:
之前有一个客户自己涂得牙膏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
很好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
好多动手能力强的 自己清灰 清的很干净的过……

网友:
相信是客户放的错吧,想来修板子的人可能不会搞这一套,起码也会放些散热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一个客户自己涂得牙膏  厉害了  我的哥

艹  我遇到的客户更牛逼 用了2瓶哥俩好,,,最后买的溶胶液搞下来的

网友:
个个都是人才 。。

网友:
现在有些客户是这样的   什么都不懂 直接一顿乱搞   以为直接很行 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