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 P98HD 不充电 ?

楼主(2017-01-10):
台电 P98HD 不充电 ,电池,电源都换过了,确定是主板的问题,用一块有电的电池能够正常开关机,正常使用,只是插不插充电器电池都显示正在充电中的图标。充电芯片是BQ24133,没有这板子的图纸资料,不知道好不好修?

网友:
没有资料 不怎么好修

网友:
你先从电池座的检查脚开始查  如果不行只有换芯片了  没图纸不好修的

网友A:
有个折中的办法   从主板找个转换4.2-4.5V的电压直接给电池正极   反正是平板  能有电玩就行

网友:
插上充电器 看下 电池接口的电压

网友:
只能,自己判断来修了

网友:
跟着电池正极找应该有二极管之类的都排除了就是充电芯片坏

网友:
直接更换芯片 这种机器就爱泛着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折中的办法   从主板找个转换4.2-4.5V的电压直接给电池正极   反正是平板  能有电玩就行

这办法能行吗 ? 想过,感觉不保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办法能行吗 ? 想过,感觉不保险

你只要能让他充电  不指望充满 能有电玩就行了

网友:
查下温控信号尾槽上的,还有电量计信号。参考其它平板图纸分析

网友:
另外查查VBUS 5伏供电到了充电芯片上没有,下步是给电池充电了。

网友:
电池座上信号先打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能让他充电  不指望充满 能有电玩就行了

试过了,不行,5V会被拉低的

网友(2017-02-10):
没有资料还真的不好修,看看能不能找到芯片的资料吧

网友:
难度系数大!!!!!

网友(2017-05-07):
找了一下  没找到 这个图纸,你找找BQ24133 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 参考一下   或许能找到思路

网友:
直接换掉充电管理芯片试试,这芯片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