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系统忘记系统密码和ID,装系统被锁掉

楼主(2017-01-10):
才碰到的一个苹果电脑,电脑是13年买的客户忘掉开机密码和苹果ID号,进入终端输入resetpassword弹出的密码pojie框中没有帐号,查了很久没找到办法pojie密码。只能重装系统了,按command+r开始安装,结果装一半提示“位置锁定”然后电脑重启,屏幕出现了一把锁,我擦咧,还是让输密码才让装系统。从未碰到这问题,有谁碰到过吗?
1.resetpassword 没有系统帐号可以选择,故无法破密码!重启进系统是有帐户的。
2.重装苹果系统屏幕也现一把锁,需要怎么破?连系统都进不去了?这是防盗系统吗。

网友A:
虽然没修过苹果,应该在BIOS里吧,分离合成

网友:
要解密码。锁了

网友B:
我可以解。锁BIOS了

网友C:
刷一下改过的BI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修过苹果,应该在BIOS里吧,分离合成

刷BIOS?苹果的BIOS也没那么好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解。锁BIOS了

有解成功过吗,是刷BIOS的吗?要不要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一下改过的BIOS就好了。

要拆机器吗,还有那个破密码的界面没有硬盘也没有帐户,版主有碰到过吗?

网友:
重新分区应该没有了吧。

网友D(2017-02-27):
通过官方 免费解的 但需要机主证明
不会刷BIOS那么简单

网友(2017-04-16):
引用 网友D:
通过官方 免费解的 但需要机主证明
不会刷BIOS那么简单

谢谢,你之前有碰到过吗,直接通过电话可以远程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