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刚想进系统又自动重启了

楼主(2017-01-10):
图片上,红色的算正常吗?请大师门指教

网友:
2个BIOS 刷过了

网友:
5V成了6V当然不正常啊。是不是什么稳压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检查io 电压检测的问题

网友A:
如果BIOS里有关掉电压检测功能,可以关了,不然修I/O的电压检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BIOS里有关掉电压检测功能,可以关了,不然修I/O的电压检测脚

我不懂哪个是?

网友:
下载图纸,测I/O的5V检测脚吧

网友:
本来是CPU12V的。变16V的,后来我刷过左的BIOS后,就变上面5V那个有问题了

网友:
这是什么丫,,,

网友:
IO 的5v检测脚的电压有问题

网友:
检测io检测电阻

网友B:
修下IO  5V电压就好了!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下IO  5V电压就好了!电阻问题

直接换IO?

网友:
华硕的这个应该和电压检测脚没有关系。
前几天修到过有一组VCORE不正常引起的进系统黑屏,VCORE电压消失。
仔细检测每相CPU的供电

网友:
实在不行就送修吧

网友:
O_5V_IN!         2个  电阻!   很好修的!

网友:
电阻问题  换什么IO

网友:
检测电压的电阻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IO检测电压的分压电阻坏了

网友:
通病了 这是

网友:
华硕的板子低端芯片组板子其实够辣鸡

网友:
io的检测电阻坏了!有一组电压不正常!很好修的1

网友:
就是这个问题 故障在IO一个10K 电阻坏了。论坛有实战